华硕M3N78-CM自动上电秒杀

楼主(2013-03-01):
同行拿来一片华硕M3N78-CM主板,接电自动通电短接开关针无法关机,测绿线还有2V电压,I/O是

IT8712F-S 记得76是接绿线的,挑开还是一样。还好找到点位图。上拉排阻是822 一端5V 另一端2V 华硕

板子822易坏。换之OK。量原来的822阻值偏大。不常发贴写得不好,请拍砖。

网友A:
谢谢咯。。这个822排阻。我不知道哪有卖的。 小弟我想买呢?

网友:
楼主点位图传上啊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822爱坏

网友:
华硕的板子822排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B:
有实物图片瞅瞅就好了。正常822一端上拉后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882 我也想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图片瞅瞅就好了。正常822一端上拉后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一端待机5V,另一端连接绿线

网友:
排阻可以用常规电阻代替,不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咯。。这个822排阻。我不知道哪有卖的。 小弟我想买呢?

哥们你要是买了这个排阻,就等于一枪打死一只苍蝇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图片瞅瞅就好了。正常822一端上拉后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也是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要是买了这个排阻,就等于一枪打死一只苍蝇

对于没有料板的来说也只有买这一条路了

网友:
开关针是吧,很常见

neco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