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3-03-01):
ACER 4535G点不亮维修:板号-LA-4921P
1 电流跳变上看过了内存但是没显卡电流没有上去。
2 用热风枪简单加热北桥一下216-0674026,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冷后又不亮了。
3 取下北桥重植有铅球, 电流看起来过了内存也过了显卡但是就是外接内接都不亮
4 重换一个北桥,是以前其它机器上拆下来的植的有铅球,故障一样,外接USB键盘看来键盘是起作用了。估计这种情况有硬盘的话能进系统但就是不显示。
5,挑掉显卡4边的白胶,化后加热8秒 ,再试还是一样。
6取下显卡重植有铅,故障不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显卡加热后看到显卡好象4个角上比中间要高一些,会不会是开始加热北桥时显卡胶没有弄掉,那个胶膨胀所致,看起来显卡好象有变形。重植有铅上机后后看到显卡和主板都无变形,4边100%标准吻合。试机故障不变,自检全部过完就是不亮,键盘起作用。
7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呢,在网上订了一片北桥和显卡回来。后来才想起自己这里还有一片以前买的新显卡。看起来象是有铅的,于是上有铅温度,但是到温后没有要化的意思,马上关火马上开无铅温度,这时下温已经起来了,估计会提前熔化,不管温度了,以球熔化 为准10S关火。焊好后试机,OK.

网友:
最后是焊北桥还是显卡好的。没看太清楚

网友:
自检不完是北桥有问题,但北桥好后显卡的确是坏了,重植都不起作用,本机等于是重植北桥换显卡才好的,我都不相信显卡是坏的,因为开始明明电吹风简单吹一下北桥就会亮。我还以为还是北桥的问题,准备再换新的北桥,只是有库存新显卡试换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吹北桥的同时加热了显卡,所以亮机了

网友:
我有个不过内存的,CPU,北桥换过了。电流跑1.2A无跳变。

网友:
不过显卡,我一般都是先风枪加热显卡,为什么楼主先加热北桥,不懂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没先打下值,看看是那边的问题再做决定呢

网友:
修个笔记本真不容易

网友:
修机器是细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