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700找不到声卡硬件

楼主(2013-03-01):
HP DV6700找不到声卡硬件,这个单桥的 而且是AMD的 ,系统重新安装过的也不行找不到硬件。换过声卡芯片业一样。不知道 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做桥,有可能桥出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问题这个是 单桥哦,直接是显卡 了

网友:
先刷BIOS吧。我遇到一台机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
声卡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3合一的桥,肯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声卡找不到硬件,得查声卡芯片到桥之间的数据线还阻值正常不,来判断是否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