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检测液晶显示器各部件的好坏都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3-03-01):
请问各位师傅检测液晶显示器各部件的好坏都要哪些工具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就没法谈维修了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替换法 找同一型号的东西来替换可疑的部件

网友:
替换法我会,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用检测设备 ,比如说 通用电源,通用主板什么的

网友:
用一套点屏工具可以判断屏的好坏,屏是好的那故障就在驱动板和电源板上了。

网友:
最基本的工具就是万用表,很多问题都可以搞定。

网友:
常坏原件,加上万用表就ok

网友:
谢谢给位师傅

网友:
万用表,点屏套板,灯管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