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SE 跑EE维修

楼主(2013-03-01):
这个板子刚刚开是拿过来是没有触发。结果  我一放电 就可以触发了。但是不过内存的。跑码EE。/结果我去测试内存供电  都有1.8V和总线3.3V  于是刷BIOS。 也无果。。。。。到后来没有办法咯  只好找图纸。看看了I/O型号。是W83627EHG .  进南桥没有时钟/我就换I/。O   结果OK。   再此发帖子。谢谢

网友:
图纸上个截图就好了 呵呵

网友:
版主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啊,几下搞定了

网友:
华硕坏IO的还真不少

网友:
楼主手头有这个IO?真是幸福的事情

网友:
什么进南桥没有时钟

网友:
元件齐全好做事啊

网友:
高手啊,三下五除二就搞好了,要向你学习

网友:
代换式维修,换IO 刷BIOS 有时可以解决很多怪码故障。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般BIOS都不得坏,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我天天都在维修主板的。  只是没有时间拍图 。。。不信的话  可以加我 QQ

网友:
牛人,啥时候可以练到这个水平

网友:
IO坏一般都有外因,电源,打印机什么的

网友:
没明白怎么修的。为啥换

网友:
楼主你,QQ多少,我加你,我的QQ195565528

网友:
兄弟,你有华硕P5QL的图纸?能不能传个给我?我现在正在为这块板头痛,上电诊断卡无显。如有图纸、点位图或ASP0901的PDF,烦请发个给我,QQ8879559或邮箱8879559@qq.com,不胜感谢!

网友:
那个 信号 你怎么查的 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请问楼主进南桥没有时钟怎么理解?

网友:
华硕喜欢换IO合小排阻

网友:
我也碰到 过跑EE  华硕  焊工不好 把io 焊盘掉了  无从验证那坏了    (和楼主的故障很相似)

网友:
楼主Q好多呢,有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