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色环电阻有可能是保险电阻吗???

楼主(2013-03-01):
新手求助。请问色环电阻有可能是保险电阻吗???
求助

网友:
各干各的 平常电阻不起保险作用顶多是限流 但也有电路用到电阻设计

网友:
正常情况不会的

网友:
看下是多少欧的,再分析这个电阻在这起什么用

网友:
这个得看是多大的还有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有可能是作保险的,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到

网友:
在有些时候会把低阻的电阻当做保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