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PK8400E打印机内部构造的求教?

楼主(2013-03-01):
本人声明是自学菜鸟,想学习一下打印机知识,拆开后发现里边有许多板片,分别上传图片请问都是什么名字?再者,该打印机主要故障是不进纸,听说是光电传感器有问题了,可能有灰尘,网友说:装在滚筒后下部的一个光电传感器(外观黑色方形,有两个小灯孔)。可是我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请说一下它在什么地方?即图中哪个位置?

网友:
下面两个靠在一起的光电检测器,凹字型的,它一头是发光二极管,另一头是光控晶体管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呀,看来你是个专家呀。可是有人说两边有个光电传感器(外观黑色方形,有两个小灯孔),这个咋没有呀?

网友:
这是传感器的遮光板,当他位于凹口中间,发光二极管发的光就被挡住,照不到另外一边的晶体管上

网友:
能介绍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你的图显示不出来哟,你可以下载一份维修手册,上面有说明的。

网友:
当纸张压到这个压杆上时,遮光板离开传感器的凹口,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照到接收管上,接收管导通,CPU就知道有纸要进来,反之,发出的光被挡住,就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显示不出来哟,你可以下载一份维修手册,上面有说明的。

上网找了此打印机的说明书,未找到。就是这个板片

网友A:
还是没有看到图片(显示不出来),好久没有遇到这型号的打印机了,这机子有两个纸张传感器,一个在滚同前面,另一个滚同在后面,记得这传感口器是机械式的(也就是一个开关),不是光电式的,你测一下这传感器,同时动这开关,看看能不能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看到图片(显示不出来),好久没有遇到这型号的打印机了,这机子有两个纸张传感器,一个在滚同前面 ...

这个网站是怎么啦?上传个图片都不显示?有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看到图片(显示不出来),好久没有遇到这型号的打印机了,这机子有两个纸张传感器,一个在滚同前面 ...

这个网站是怎么啦?上传个图片都不显示?有更好的网站进行交流吗?

网友B:
还是不显示呀
我刚好昨天修个了个DPK700的机子
已经OK 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显示呀
我刚好昨天修个了个DPK700的机子
已经OK L了

从百度上传图片再连接到本站。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