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暗屏求助

楼主(2013-03-01):
到手一个摔破屏的R50E,换了屏后发觉几分钟后暗屏,接下休眠开关再松开时会正常。
然后换屏线,未解决,换高压条,未解决
换主板,老样子,现在求助,我用屏灯管外接高压电源,显示正常
高压条有三条,都发生同样情况。
按下休眠开关再松开会正常一会,其它时候灯管不亮,但里面内容能看清。
求高手
暗屏

网友A:
用电池十几分钟也没有暗屏,接上外接电源,半分钟内暗屏,求高手

网友:
新手来看看,多多学习

网友:
高压板接主板的电源线这一块换一换

网友:
换灯管吧,90%的可能性

网友:
LZ换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换下灯管呢?

网友:
亲,灯管为什么不换一下呢

网友(2013-04-04):
谁说换灯管就好 灯管坏不坏 很容易检测 哪有换了灯管才知道! 先软后硬 暗屏后看有没有16V主供电了 外接个灯管测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