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无限断电.求高手

楼主(2013-03-01):
当把桌面的背景换成了黑色的时候 显示器就会无限的断电然后开机...如此循环..拔除按建板,和高压板 用手电看,依旧如此. 是不是程序坏了导致这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主板电源管理ic不良造成的,桌面背景为黑色电源管理ic的负载加重造成黑屏,需更换!

网友:
来学习取经的

网友:
先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