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v700s尸体,200有人要否

楼主(2013-03-01):
主板进貌似进水。主板接高压条的线已破坏。没电源适配器,无硬盘,无cmos电池,内存256, 有壳子,有电池,屏是15.4,不包邮顺丰到付 ,屏自己用通用板点亮过,ok的。qq137,6223,587
光驱有一边翘起来的,要的自己用ab胶粘粘就好了,
cd-rw/dvd drive ts-L462

补充内容 (2013-3-2 20:08):
15.4寸宽屏不是比较贵的吗?

补充内容 (2013-3-3 12:59):
加送20g硬盘,连接高压条和主板的排线搞掉了。

补充内容 (2013-3-3 13:10):
没找到20g的,送10g的好了

补充内容 (2013-3-3 16:32):
包邮已出,封贴

网友:
估计够呛。。。。。

网友:
200了,有人要否

网友:
这个不大好出吧

网友:
B154EW04-V.B基本参数
制造商(Productor)        AUO (友达)
产品型号(MODEL)        B154EW04-V.B
屏尺寸(Size)        15.4英寸
分辨率(Resolution)        1280x800
分辨率简称(Resolution Name)        #39;clock
显示比例(Display scale)        16:10
像素排列(Pixel Arrangement)        WXGA
点距(Pixel Pitch)        0.08625x0.25875 mm
产品组成(Panel Composition)        液晶屏
面板类型(Technology)        a-Si
主要用途(Applications)        笔记本
显著特征(Panel Features)        表面镜面,宽屏
B154EW04-V.B光电参数
显示模式(Display mode)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亮度(Luminance)        185 nits
对比度(Contrast Ratio)        400 :1
颜色(Color)        262K(6bit)
色彩饱和度(Color Saturation)        RGBVerticalStripe
响应时间(Response)        6/10(Tr/Td) ms
可视角度(Viewing Angle)        45/45/15/35 (上/下/左/右)
最佳视角(The Best View)        6o
白场色度(White Field Chroma)        X:0.313;Y:0.329
白场变动(White Field Dynamic)        X:0.313;Y:0.329
扫描频率(Scanning Frequency)        1.30(Max.)(5points)
反转扫描(Reverse Scan)        60Hz
信号类型大类(The kind of Singnal)        无
接口类型(Interface)        LVDS(1ch,6bit)
信号接口定义(Sing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LVDS
驱屏电压(Drive-screen voltage)        3.3V
面板输入电流(Input Current)        30
信号接口类型(Kind of Singnal Interface)        LVDS-30P1C6B-060B
信号接口品牌(Brand of Singnal Interface)        Connector
信号接口型号(Model of Singnal Interface)        JAE
信号接口脚距(Pitch of Singnal Interface)        1 mm
信号接口数量(Quantity of Singnal Interface)        FI-XB30SL-HF10 pcs
信号接口脚数(Pin of Singnal Interface)        1 pins

这屏淘宝貌似都200以上,为啥没人要····

网友:
屏自己用通用板点亮过
你怎么做的点笔记本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