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70进水机,不开机,有时能亮机 掉电

楼主(2013-03-01):
东芝J70进水机,不开机,有时能亮机 掉电
拆板,发现系统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周边腐蚀比较严重,
清理烘干后,待机0.02,开机跑到0.12,掉电至0.01,再开机已经不触发了
断电,再开也是掉电后不触发。估计有短路,掉电,保护
检测流程如下:
0.01不触发时,检测到:开关脚有3.3V,公共点没有15V,也没有待机3.3V和5V,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电源15V是经过三个场管到达公共点,15V到了第二个场管Q2后就没有输出了,查Q2控制脚也为15V(是经过电阻连到EC ),没有拉低电压,查不到EC的资料,查不了工作条件。
对比正常待机0.02时,Q2控制脚为2.5V,有15V输出,到了第三个场管Q3后,还是没有15V输出到公共点,要按开关后,Q3才输出15V到公共点,这正常的吗?
难道,这机子是待机时没有公共点电压的,要解发后才有的吗?3V 5V也是触发后才有的吗?待机芯片是MAX17004E,EC为IMP86FS49AUG

应该如何查下去呢?

请修过这机子的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

有东芝J70图纸的朋友请也上传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3-2 16:11):
这个机型确定:是开机后,才有公共点电压B+,待机3.3V和5V

网友:
目测找腐蚀的地方

网友:
腐蚀的地方主要有两个:待机供电和内存供电附近,腐蚀了两个小三极管和两个电阻,粗略量过没有发现有阻值不对和有断线虚焊的。

网友:
进水机不太好搞啊,容易返修

网友:
想换板,淘宝还没有卖。
客人说尽力帮他修,钱不是问题。。。。

网友:
这日产机子 你想找图纸是不可能了。。我这机器直接放生。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仔细一点,有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不过没有图纸比较麻烦,楼主再看看。

网友:
最新情况:把所有有腐蚀过元件,全部更换过,能开机,系统进到一半,掉电后,待机0.01不触发。
断电再开时,电流上至0.88,从电流上看是不过内存,但内存供电有1.8V正常,打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
同时,仔细听主板有“吱吱”响,会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响呢?

网友:
很不稳定,实在难修,已经换了新主板,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东芝J70主板的BIOS备份出来了,需要的朋友请移步下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6793427

网友A(2013-04-04):
进水的机器主要看看腐蚀断线和小件腐蚀主要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主要看看腐蚀断线和小件腐蚀主要是电阻。

进水部位小电阻全检查过了,没有发现有坏的,可能是你说的前一种情况:断线
但查不出来,没图纸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B:
你没有查  南桥啊 经过水的是很难搞定

网友:
一定先找一个  仔细的看一下 主板上 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如果有 清洗干净 没有断角的情况下 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
没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查  南桥啊 经过水的是很难搞定

是保护隔离电路的场管,控制AC电压的通断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进水本  后遗症 多  坏的不是一个地方  以前遇见过  索尼的 进水了 修好了  收了240  客户回去用   2天又坏了   最后桥坏  直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 Q2是高端管还是低端管呢

是保护隔离电路的场管,控制AC电压的通断

网友:
目测看下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有短线的地方、进水的板子本来就是好事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