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刷BIOS后遗症

楼主(2013-03-01):
有个CQ40-609TX,开机电流0.8不显,指示灯闪四下,拔下内存闪三下,好像有点反应,客户说是拍了一下边上就黑了,然后打不开了,换CPU,加焊显卡,无果,下了个BIOS刷了,也是闪四下,一样的现象,怀疑南桥有问题,换了个南桥。开机OK了,问题来了,开机报错,网卡,序列号什么的。想刷回原BIOS应就行了,结果悲剧的是刷回了原BIOS,不开机,对着比较了一下BIOS,备分下来跟现在刷的基本上一样的,刷了几次都不行,后就下了几个别的,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能开的就报错,不知道我备分的下来的BIOS是什么问题,装上就不开机。求教高手。备分下来的,跟本站下的。如下。

后者BIOS可开机

网友A:
有人知道这个BIOS怎么弄才能不报错吗?

网友:
这个遇到过 ,好像。。。。要解决报错先放个电,在用HP刷号的软件弄弄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搞定,等待分享

网友:
正常 买个5100的 全高网卡就OK了!我最近4411S  4416S 都这样!

网友:
谢谢大家,基本上搞定了,只能这么说,下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1417这个BIOS,没有序列号什么的报错,就是无线网卡报错,就跟以前修的V3000之类的差不多了,报错不档机,停一会就进系统了,在系统里找不到无线网卡,随便拆了别的机器上的无线装上去,就OK了,现在唯一不足,就是开机时报一一无线错误,然后继续进系统,一切正常,感谢谢益哥!

网友:
还有这样的BIOS啊

网友:
我电脑中的CQ40的BIOS都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坛子里有刷信息的软件和方法

网友:
只遇到过刷BIOS后,报无线网卡错误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就是麻烦,bios不对就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这个BIOS怎么弄才能不报错吗?

根据报错的内容,用能修改BIOS内容的程序修改BIOS,程序叫什么名我不记得了。

网友:
修这机器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有后遗症的。。

网友:
序列好好搞阿,就什报序列号的话,刷序列号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报错的内容,用能修改BIOS内容的程序修改BIOS,程序叫什么名我不记得了。

我就不知道我以前备分下的为什么不开机了,信息应是对的,不知道怎么读写。这个也可以编的吗?没弄过

网友:
要刷无线网卡白名单

网友:
刷BIOS 还有后遗证

网友:
这个真心是烦啊

网友:
惠普的机子就是挑无线网卡   麻烦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知道我以前备分下的为什么不开机了,信息应是对的,不知道怎么读写。这个也可以编的吗?没弄过

我指的是,在可以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屏幕上有时候会因为我们刷写了新的BIOS而报错,比如报,无效的序列号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错误提示去修改,您误会我的意思了,不开机,只能找可以开机的BIOS。

网友:
报错就报错呗,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开机提示一下就没有了,正常进系统,客户也没有发觉

网友:
手上一台我来下载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