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手一台12寸IBM,求助是什么型号,已补图片

楼主(2013-03-01):
今天接手一台IBM,铭牌位置被刮去型号,但主屏右下角有“T60P”字样,怀疑是贴上去的。拆开查看电源管理IC使用MAX1631,CPU不可拆御。北桥是82830…求解是什么型号?

CPU

另一面

明显贴上去的型号

被刮掉的铭牌

网友:
信息太少了,MAX1631一般用在IBM T42以下的机型

网友:
最好拍个图,传上来

网友:
T60没有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应该是严重改装机

网友:
估计是X31看看是不是12寸的

网友:
山寨的吧!

网友:
看外观像是IBM的X31或x30

网友:
X2   X3系列

网友:
居然把T61P的标贴在12寸本上?

网友:
X30。。貌似是02年的机器了吧。。

网友:
看了图片这个绝对是X30的,X31的USB口在左面,而X30的在右面,内存是SD的,而X31是一代的。X31

网友:
X31都是独立显卡的,X30都是集成显卡的,X20-X24的低壳都不是这样的,看下CPU的频率就知道了。鉴定完毕

网友:
哈哈,够老的本本啊。楼主打算如何收费呢?对了,也没有说故障啊

网友:
学习一下,知道了

网友:
故障现象为开机黑屏,无反应。

网友:
这个应该是 专门用来骗人的 那种 洋垃圾     淘汰的低配机器  改一些型号   系统显示的配置来骗一些不懂的人的

网友:
x31的吧,IBM

网友:
    是贴牌的,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