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XE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3-01):
板子到手上目测很新,无维修,加诊断卡不跑码,测得各主供电电压正常,上PCI假负载测得时钟复位正常,上CPU假复载测得时钟,复位,核心供电,VTT,PG等电压正常,当测到IDE接口时,发现第一脚没有高电平,,=没有IDERST,,由于没有图纸跑线路发现与一10K欧电阻相连然后直接进了南桥,没有发现有上拉电阻,后来又测到10K电阻的另一端有南桥过来的3.3V电压,到了第一脚这边只有0.02了,到这有点混乱了,求高人指点迷津,,后来又测了PCI总线和PCI-E总线对地值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
最新情况,,经艰难的跑线路得知,如图,, 不管按不按复位建,南桥过来的线路上无任何电压和动静

网友:
没有同行碰到过这板吗,谁有图纸也行啊,给份图看看就简单了

网友A:
10K电阻的一端有3.3V,你可以测下电阻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的一端有3.3V,你可以测下电阻好坏。

电阻摘下来测的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的一端有3.3V,你可以测下电阻好坏。

我不明白的是,一般情况下,不是应该有个上拉5V吗,然后南桥发信号拉低这个5V,使5V有个高低高的跳变以完成复位的吗,像这种复位的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不明白他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的一端有3.3V,你可以测下电阻好坏。

在测PCI复位时,按下复位建,电压有明显的高低高跳变,

网友:
求高手求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测PCI复位时,按下复位建,电压有明显的高低高跳变,

没有图纸很坑爹,你可以查下I/O或者其他的芯片资料上看有没有PLTRST#这个引脚,如果有,测量其状态。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没分享一下吧

网友:
这种板式不是通病啊

网友:
有图纸看看就简单多了,现在都不知道10K电阻这一路到底是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
IO上只有3个PCI和IO本身复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很坑爹,你可以查下I/O或者其他的芯片资料上看有没有PLTRST#这个引脚,如果有,测量其状态。

IO 上只有PCI和IO本身复位,都正常

网友:
哎,看来不跑码这种还真都没啥好对策

网友C:
既然已找到故障,先把电阻IDE这边的电压被拉低解决掉,不行再说,用铜刷跑下电路吧,把相连的都一一排查,3。3V没了,总有一个东西拉低它,看你能不能找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找到故障,先把电阻IDE这边的电压被拉低解决掉,不行再说,用铜刷跑下电路吧,把相连的都一一排查,3 ...

关键就是不知道这3.3V,是上拉供电,还是复位信号  ,,与第一脚相连的就只找到这一个点,刷了一天了,也没刷出第二个点

网友: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南桥废了

网友:
没人来下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