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 USB报错

楼主(2013-03-01):
联想B450开机 USB报错 是哪的事
USB报错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你讲具体点、怎么报错的

网友:
看情况了,主板有没有,进液,或者USB有没有损坏,要是都没有,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usb接口没问题,就刷BIOS

网友:
接口电路坏了也会报错的。。。。

网友:
这个先量一下接口电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刷bios,最后南桥。

网友:
遇到很多U口坏

网友:
接口的电容看看,联想的貌似爱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