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 信号无效IRDY 信号有效FRAME 信号无效

楼主(2013-03-01):
RST 信号无效IRDY 信号有效FRAME 信号无效,错误代码78、、、、还出现:关键信号错误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求助啊
错误代码

网友:
更换CPU也显示这个问题。。怀疑主板问题。主板为七彩虹770、

网友:
查供电电路和时钟电路,复位不正常,当然没有FRAME信号了

网友:
770的啊,一般搞桥,先测电压时钟这些,正常的话搞桥

网友(2013-04-16):
单桥的应该桥的机率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