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卡 插在任何机子上都会导致电脑CPU风扇转一下

楼主(2013-03-01):
不知道这个显卡是哪里的毛病,我也不会修 ,学习中,希望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型号银狐GF 7100GS 128M 共享版

这是个什么卡我也不懂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不会测啊 论坛找了半天也没适合新手的帖子啊 也不知道万用表怎么使用

网友:
你那是短路了,看下MOS管坏没

网友:
基本是MOS管击穿  祝你好运 别出现骨牌效应 呵呵 不然就只有仍了 一般MOS管击穿伴随显存损坏、GPU挂了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MOS管
随便拆了2个换上 哈哈 开机了  就是黑屏
我也不会测量 反正万用表量着一个MOS万用表就报警 我又随便换了一个  再开机 冒烟了 明天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