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7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3-01):
  接到一台苹果17寸大本A1229 ,板号是M76,上电测试,发现电源口小绿灯亮,按开关键,不触发。
  拆机,找图纸,找不到,淘宝买了份,图纸等下我会上传分享的。
  拿到板子,首先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上85W电源,测试12V公共点电感无电压,好吧,开始按时序查吧。
  这个板子电源接口是个小板,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在一起的,找到主板上电源接口J6990,7,8脚产生主电源电压PP18V5_DCIN, =PPDCIN_G3H, 其中=PPDCIN_G3H通过马甲转化成=PPVIN_G3H_P3V42G3H加至u7800的主供电脚个SD#脚, 实测电感L7810已有3.42V待机供电。3.42V经转换后,会产生EC的供电,复位,=PP3V3_S5_SMC,PP3V3_S5_AVREF_SMC,SMC_RESET_L,实测正常,且SMC晶振已起振
  电源口电压,还有一路PP18V5_DCIN,经过一个类似保护隔离电路,导通Q6950后,作为充放电芯片的主供电。实测Q6950并未被导通,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Q6950要导通,则G级因为低电平,则Q6910 G级因为高电平,实测为低,ACOK_AND_PS_ON未有产生,ACOK_AND_PS_ON是由U6950,1,2脚相与而来。实测U6950第二脚为高电平,第一脚SMC_ADAPTER_EN则为0V,看来问题就在这,发现SMC_ADAPTER_EN是由SMC直接发出,难道SMC坏了
SMC型号是F226BG20V H8S/2116V V 第三行是单个的V,手头只有类似的芯片第三行是M V的,不能通用,淘宝订了几个,回来装上去后,可以触发开机,CPU供电复位都有了,但是不亮机,换了好几个都是相同情况,好吧,没思路了,机器放了两天。
昨天闲来无事,突然想到这台机器,想着把机器原来换下来的芯片重新植一下试试,找个0,45的通用钢网,植好球后,开机,神啊,居然亮了 呵呵,小小激动了一下,看来还是订的SMC不匹配,而机器本身的SMC为虚焊导致故障。好吧,收钱400.
  图纸和点位图我已上传,图纸分主板图纸和电源小板图纸。

网友:
苹果的EC买张料板对换好。一般都不通用。。。

网友:
苹果的SMC需要写入资料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换H8S2116可以开机而且 有开机声音。就是不亮机,搞了好久没搞好。最后,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呵呵,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植球试一下,当然彻底坏掉了的话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

网友A:
楼主收费偏低了,修苹果怎么说也得8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费偏低了,修苹果怎么说也得800起步

现在苹果维修价格也没以前那么暴利了,何况这机器是卖场内的人带来的,他们自己也要赚一部分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 收了不少大洋吧。

网友B:
楼主这个SMC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苹果本本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SMC是什么芯片呀?

SMC是苹果的EC芯片,内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