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0g换hm55后掉电

楼主(2013-03-01):
客户拿来4740g一台,usb数据线对地短路,usb口不能用,更好hm55后usb可以使用,但机器5分钟左右掉电,看论坛大家都说刷bios可以好,在官网下了5个版本都试了一下还是故障依旧,后来按照主板版本号下载bios文件使用编程器刷bios后,故障解决。总结:下载软刷bios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使用编程器刷新bios

网友:
软BIOS又不会把原来的BIOS文件全部清除

网友:
为什么换个桥还要刷BIOS?

网友:
现在很多hm55的桥很奇怪,肯定头大。是不是厂家故意搞的。

网友:
有现成的编程器直接刷一下就好了,比在系统快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