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做监控老是会自动关机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3-03-01):
电脑主机华硕主板945G做监控老是会自动关机是那里问题???最近发现监控老是自动关机,
但是去开机有OK,能开机,过不了几天有关机了,烦人啊??是主板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排除供电有问题,可以设置通电自动启动电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小了?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逐个排除呗、

网友:
发热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遇到过监控卡没插好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主板不是专做监控主板,所以有断电后起动功能,请问在那里设计啊?

网友:
如果是外部供电电源问题,则增加 UPS看看。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主板散热问题  吧   你看看CPU 那 散热膏有没干了

网友:
是的,是散热的问题 ,主板散热问题 ,  打开看了看CPU 那 散热膏干了
,加了散热膏就好了

网友:
就两点问题,一是散热,一是电源,排除一个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
  可不可以先换个好电源,然后开机后拔掉开机排阵,  如果再关机, 果断考虑主板    温度就不说了,很好观察

网友:
楼主是的,可以先换个好电源,然后开机后拔掉开机排阵,  如果再关机, 果断考虑主板
问题还是温度
问题

网友(2013-04-11):
cpu发热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