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我修复的怪异问题(坏了放几天就能用几个月)

楼主(2013-03-01):
有一电源,型号是七喜PP350AHB,该电源接手故障为风扇转几下即停,客户要求买新的,遂留下,一时没时间修,拆开清了灰,试下,正常,接上负载再试,还是正常,拧好螺丝试,发现不行,然后拆开又试,又行,没发现螺丝哪里拧到电路了,再装上,OK了,完全正常,装机试了一天,OK。

两三个月前,将其卖出,昨几天客户搬来说,电源不行,我试下,果真不行,故障还是风扇转几下就停,然后拆开没时间修,一直放着,今天通电试下,正常,,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电容外观均无发现异常,就算是换电容,换哪里的?300V大电容还是?

网友:
转几下就停,看似输出短路。先易后难,换掉所有输出电压的大小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外观均无发现异常就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这个电源铁定了是虚焊故障!拆下来之后一定要注意 看看!

网友:
电路板背面焊点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不知道该加焊哪里i。。。。

网友:
板子有虚焊,上个图看看,就知道焊工不怎么样。

网友:
电容有时正面看正常,其实下面已经漏液,遇见这种故障直接换电容,直到发现损坏电容为止。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通常是电容的问题,或者仔细检查是不是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6105的芯片吧。这种问题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内部阻值变质造成的,内置多路输出过压过载保护,保护电路在作祟

网友:
虚焊、贴片元件不良、线路连接不良等

网友:
虚焊 或者输出保护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跑线查出线路上有裂纹,补焊后ok,楼主的问题像虚焊。

网友:
看不出来就都补下,有时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
输出那块的脚都补一下,就那几只肖特基和大电容,那个散热片和那几颗大电容最容易碰到了!

网友:
我看这个不是电源的自我修复,我看是电容失容和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