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把我脑袋都搞大了

楼主(2013-03-01):
一台HP4416s    是返修的,第一次客服拿来时点不亮,吹了下显卡点亮了!现在返修的,各处电压正常,电流有跳变,以为显卡坏了,换了新的,还是不亮,有把北桥换了,AMD的北桥,还是不亮!左下角的黄灯一直闪,不知道怎么弄了,修过的朋友说下   谢谢!

网友A:
4416北桥虚焊的最多,加焊不好的,一般就是CPU坏了,两种情况都碰到过,CPU我就碰到过一回也是电流跳变,一般这机器拿过来不用想就先加焊桥,当然有CPU的先换这个

网友:
CPU换过不?AMD的U故障率有点高

网友:
同意楼主。先换u.

网友:
这款机子CPU坏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换下CPU试试

网友B: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最多,加焊不好的,一般就是CPU坏了,可以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16北桥虚焊的最多,加焊不好的,一般就是CPU坏了,两种情况都碰到过,CPU我就碰到过一回也是电流跳变,一 ...

谢谢你的回答,CPU换了一个好的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

BIOS也刷过了,我以为刷错了,下载了两个来刷还是不行

网友D:
黄灯闪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电压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最多,加焊不好的,一般就是CPU坏了,可以换U试试

北桥,显卡都换了的

网友E:
我感觉还是你BGA没有搞好吧,你动的地方太多了,显卡北桥都动过了,应该是有其中一个没有焊接好,建议重新焊接,既然换U了都还不行。

网友A:
显卡我没遇见过坏的,感觉故障扩大了。

网友:
估计是BGA没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我没遇见过坏的,感觉故障扩大了。

应该没有吧,做过以后和之前的故障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还是你BGA没有搞好吧,你动的地方太多了,显卡北桥都动过了,应该是有其中一个没有焊接好,建议重新焊 ...

做了以后和做之前是一样的故障啊,电流一样的跳变,就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灯闪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电压不对呢

电压无异常,插上检测卡复位和时钟的灯一直在闪,复位灯和主板那个黄灯闪的一样的,感觉是那里复位不对,但不知道从那里查,学艺不精,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CPU没换错吧,这个机器一般用QL什么的,TK什么的CPU都是可以装上去,就是不工作。电流也是来回荡

网友:
没示波器测信号,难

网友:
老师叫我从新做显卡,又把显卡从新换了,还是没亮,现在我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马上再试QL的U   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换错吧,这个机器一般用QL什么的,TK什么的CPU都是可以装上去,就是不工作。电流也是来回荡

我换了QL的U了   还是不行,看来只有退钱了   哎

网友F:
看看电压吧,指示灯报错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用QL什么的,TK什么的CPU都是可以装上去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吗?

网友G:
楼主,现在可以触发吗,电流有跳变吗,那个机器有好几个通病,你看看主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H: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电压吧,指示灯报错

就是啊    可是各处电压都正常啊    显卡供电1点几   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有没有出来

显卡有一点几的供电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可以触发吗,电流有跳变吗,那个机器有好几个通病,你看看主供电有没有短路,

电流有跳变,这个机子的通病是BIOS和北桥,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我老师从新做北桥了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有跳变,这个机子的通病是BIOS和北桥,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我老师从新做北桥了   期待中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的供电。那个芯片是个通病

网友:
先看看显卡跟北桥有没有短路  北桥短路有可能连CPU 都一起坏了  一步一步查

网友:
QL64的U坏的多

网友:
看看恒流源,电流跑到那里呀

网友:
我也有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BIOS,CPU,北桥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有跳变,这个机子的通病是BIOS和北桥,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我老师从新做北桥了   期待中

我遇到过,换了北桥死活不显示,没办法,准备刷BIOS,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把它原来的BIOS装上,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