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大白屏

楼主(2013-03-01):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F81S,故障为大白屏,外接显示正常,一看是ATI216-0728014,我就加焊了下显卡,结果变触发掉电,显卡挂了,于是我又定了一个显卡,今天早上把显卡装上去,OK,正常显示了,与是我就装机了,谁知道一装好机又大白屏了,于是我怀疑显卡没焊好,我又加焊了了一下显卡,开机又好了,可是还没装机,又大白屏了,于是我又加焊了下北桥,无果,哪位大侠有招啊

网友:
屏线检查没有?

网友:
的确是应该检查屏线看看

网友:
感觉不是屏线

网友:
~~~~我的是背光不亮。
查查屏线吧

网友:
信号   我那天修了个   屏线接口掉了个电感   差个信号  就是白屏     别的都没问题   差点换屏了

网友:
换上半部分试试看哎,F81的屏坏的也不在少数

网友:
换过屏了,还是一样,现在准备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