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保护隔离电路求解

楼主(2013-03-01):
这是广达的保护隔离电路,我对这个图总是看不太明白,适配器插入,VA1经过PD1二极管然后经过PR149和PR150进行分压,与88731充电芯片里面内部的参考电压比较,最后ACOK输出低电平,但是ACOK又经过3VPCU的上拉得到ACIN高电平,然后送给EC,通知EC适配器已经插入,   既然有3VPCU的上拉,不管是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就算88731充电芯片没有工作,ACIN有着3vpcu上拉不都是为高电平嘛? EC那边不都以为有适配器插入嘛? 求解。。。

网友:
个人以为ACOK 要正常输出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适配器比较电压。 供电 等等要满足才会发出ACOK,并不是有了比较电压正常就会发出ACOK …… …… 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ACOK的低电平与上拉电阻上的高电平混合后应该就是变为低电平了,而不为高电平

网友:
3VPCU上拉电阻是100K。
芯片输出低电平,或者可以理解为芯片里面晶体管导通接地了。
芯片输出高电平,或者可以理解位里面晶体管没导通接地而上拉电阻拉高了电平。
有些芯片里就没有上拉电阻的,一定要配合外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输出电平状态。
还有 不要见到一个上拉的电阻就认为要被拉高到高电平。而要看上拉电阻的电阻值!
一个100K的电阻 能提供多少上拉电流?关键还是要看ACOK里面的电路状态。

网友(2013-04-07):
电池模式,88731无供电,ACOK保持为低。。。。
可以看手册的引脚定义,里面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