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0 一进桌面就重启。。进PE,安全模式均正常

楼主(2013-03-01):
RT 只要一进桌面就重启。。进PE,安全模式均正常 排除了散热问题
桌面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
先从软件排查,然后再代换硬件

网友:
硬件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先考虑驱动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是软故障,你清装个系统试试,然后一个一个的装驱动,装一个重启一下,这样试

网友:
样样的排除

网友:
这种有时候是驱动报错。

网友:
先装个系统,不装驱动看看,最后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只能一样一样排除。

网友:
不要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等候佳音。

网友:
显卡驱动?系统?硬盘坏道?

网友:
系统重做什么驱动都别打 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看看CPU 供电稳不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