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系统供电芯片

楼主(2013-03-01):
chinafix.com.cn迅维网_QD-KL6A_DIS_45W_1029 R1A LENOVO Z470

网友:
看看第4脚有没有电压,第4脚的电压是主供电经过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应该是高电平。

还有以后尽量发截图

网友A:
为什么不早点说 害我查了半天 就是你说的那个电阻 接地的那个阻值变大了 把高电平拉低了 摘掉好了 能开机了 电流上去了 看样子是能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早点说 害我查了半天 就是你说的那个电阻 接地的那个阻值变大了 把高电平拉低了 摘掉好 ...

最好还是接个差不多大的电阻上去,不然,电压有点高,可能还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接个差不多大的电阻上去,不然,电压有点高,可能还有返修

同意楼主,装个电阻装上,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