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惠普w1907液晶屏电路板上代号为Q6的三极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3-03-01):
请问一下惠普w1907液晶屏电路板上代号为Q6的三极管型号是什么,我的电脑三极管烧焦了,型号看不出来,引起这个三极管烧焦的还有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有图么?也许是场效应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那个元件,

这个型号看不出来了

网友:
IC估计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