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1。量直接电压通过电阻,为什么有些过电阻后,电压会变小,一些还是这样,这电阻也是较大的
2。开关电源前头的桥堆,是否位置装的上,就可以通用,缺口对上就行,这四个二极管,只要在其它电源板上,也是前面的,随便找几个好的,能通用吗
3。量直接电压通过启动电阻时,通过第一个电阻,电压变小为160V,通过第二个启动电阻时,就没电压了,到
三极管基极也没有电压

网友:
1:电压过了以后还会变小是此线路中有其它电阻对地接形成分压。
2:如果是全桥整流管,可以找大小一样和略大的点的,尽量不要用比它小的,有缺口一边为正极不要装反。
    如是二极管拼装的整流桥,一定要找同一位置的二极管,可大不可小,最好四个用一样的。
3:看第二个电阻是否开路,你测量的方向有没错。

同意2楼的!电阻串联分压,这是测的电压小。电阻并联分流,电压不变!楼主要多看看论坛的贴子.

网友: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高频变压器可以象测交流一样测量吗?

网友:
电阻两端的电压。取决于电源和负载的哦。。
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一般是降压,限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