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问电路问题了,求懂电路的师傅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3-03-01):
请问,R1前级正常3V。后级和R2到桥那三点均无电压。将R2断开。R1。中间的点电压恢复到3V.那么正常的来说可以判断,。要么R2出问题,要么桥,但是R2量了无问题,桥此点打对地阻值,100多,
请问什么情况下,R1的后级会被拉低,??  并且问一下,为什么说被某一元器件电压拉低
。如果此信号点没有对地,还可以说明是它拉低电压的吗?
我还想问 为什么我将另外一处待机电压3.3飞到R2上面 电压上来了,这是为何
请大师一一解答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小,被轻易拉低了。

网友:
依你上传的图纸看,后级断开后R2应该有电压啊!串联电阻在没有形成回路的时候是不分压的,只是起到限流的作用。如果没有电压应该就是后级负载有短路,是不是你的电路图纸没有上传完整呢?    个人分析,不对指正!

网友:
要看还有没有相连的,一个一个断开试

网友:
你画的图应该不太完整,应该还连有其它元件,你认识找一下。

网友:
我觉得1 图是片面
2有时候是动态的 电压  不可以这么分析

网友:
看看是不是此电压并联了三极管或者场管,连上r2等于把栅极或者基极电压t一起断高电平了所以无输出

网友:
R1的阻值变大 或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加个3V电压到R2后级看看电流多少,还有可能第一个电阻阻止变大了,要么输出后级漏电

网友:
你拉的3.3的电压时待机电压大电流 不知道r1前级是信号还是供电 。

网友:
R1 前级是信号的话,将R2断开.R1恢复到3V.那么R1前级3V。后级也恢复到3V.。但是R2 以及桥好像都没什么问题,我跑线R2就是直接进桥了,。
但是R1前级、还连着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就记得什么有负载大,就会把R1拉低,而误导以为R2 和桥出了问题,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又怎么判断是接了负载才出了问题呢

网友:
此处是复位排针。

网友:
R1的阻值变大 或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测测r1 阻值正常不   还有后及有100多欧并不代表正常

网友:
1电阻变大,或者后面后有与别的元器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