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河田 atx-310w b图纸

楼主(2013-03-01):
朋友的一个不用的电源,换下来时经常开不开机,今天有时间拆开看看,发现2个2200UF电容和2个1000UF电容都漏液,仔细查看下发现一个叫R28的电阻烧的只剩下两个柱头了,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还有。主变压器附近的两个电阻阻值是0.三个晶闸管有一个值不是很好。哪位大侠有该电源的电路图啊,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找原电路图,不可能的,,只能找相关图进行参考了,,

网友:
那那个R28烧的只剩两个引脚了,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呢,我只是学习阶段,平时修些简单的练手,今天刚想换电容发现这个R28就暂时没动。心想这个不解决换了也是白换啊。
另外问一下,论坛里的金河田ATX300W那个可以用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