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电脑通电自动触发过2到3秒自动关机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01):
各位老师一块联想的865G-M8主板出现连接电源就自动启动过2-3秒后自动关机。量开关针有5V待机电压。测ATX插座对地阻值正常。同时电压正常。测IO的PSIN为低电压。短接开关针无低到高到低的跳变信号,测PSOUT为低电压,短接开关针有低到高到低的跳变信号,PSIN和PSOUT这两个引脚有问题,以为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以为是IO坏了,于是风枪吹下IO换上新的相同型号的IO芯片,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老样子。这个问题会出在哪里。谢谢了。各位老师。谁给讲讲。之前这块主板是好的,由于看了月饼老师拆焊IO的视频想照着练习一下,可是没想到拆下来后安装上去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之后以为是拆焊IO是将IO搞坏了。就换了个新的上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老样子。谢谢那位老师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放放电简单的来

网友A:
IO焊好了没?检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焊好了没?检查好!

感谢老师能给予讲解,我检查过了肯定焊好了。还特意去卖了好的焊锡丝,不得不说好的焊锡丝拖焊IO真的很棒,不会出现拖不动或是引脚粘连的问题。呵呵。照着月饼老师的教程先在废旧的内存上试手,然后才去焊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