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线路由器上网设置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3-03-01):
求!双无线路由器上网设置最简单的方法!!
谢谢名位大虾,,提供最好的方法。。。本人急用。。谢谢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看说明书操作吧!

网友:
弱弱的给你个办法。。。。百度吧

网友:
接入方式,网络环境最起码得说清楚吧

网友:
百度一下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呢。。。同样急求。。。。LZ。。你会了吗。。。。会了教我下啊。。。

网友:
双 单天线无线路由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装路由的盒子里就有安装说明 写的很详细  如是旧的请百度一下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进行 上网模式家庭用户的话一般都选PPPOE

网友A:
第一个正常设置账号密码,第二个进路由选择动态就可以了,第二个路由会找到上个路由的IP,但是要把网关改了,第二个路由要改为192.168.2.1不能使192.168.1.1很简单的

网友:
一般路由的登录地址都是这个192.168.1.1,如果没改的话,输入后进到登录界面,输入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进去了,大部分的都是admin,看你的路由背面有,让后进到无线选项设置你的无线SSID和加密方式就OK了。

网友:
这个可以Google到的吧

网友(2013-04-17):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想要两个无限路由器互连,还是双天线的路由器。
如果是双天线的路由器,根据网络情况,宽带的话,接到wan口选择pppoe拨号,输入账号密码就OK。个别地区限制mac,需要mac地址克隆。

小区宽带,同样接到wan口,根据情况,看是拨号还是分配IP地址!分配IP地址就动态或者静态IP。就可以。。

如果是两个无限路由器互连,那么看路由器是否有WDS,如果有,两个路由把副路由的网关地址改一下,把DHCP服务关掉。然后把无限信道设置成一样,最好同品牌的路由器,品牌不同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点搜索,找到你自己的路由器连接就OK

再或者没有WDS或者WDS速度不好,网线直接连接。。

网友:
把副路由当成交换机用,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只不过双天线的信号好一点。现在各大运营商的宽带接入方式都是PPPOE的,进入路由器只需要在WAN口设置把宽带账号密码填进去就OK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第二个路由当交换机用就行了 无线也能用

网友:
给你一个设置方法 如附件所示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415.93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设置,第一个设置后,把lan口设置改成192.168.2.1,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16):
那么简单  百度很多

网友(2013-10-26):
第一次接双路由的   头都大

网友:
一般路由的登录地址都是这个192.168.1.1,如果没改的话,输入后进到登录界面,输入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进去了,大部分的都是admin,看你的路由背面有,让后进到无线选项设置你的无线SSID和加密方式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793-1-1.html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主路由关闭IP分配,不要设密码,通过MAC绑定桥接路由MAC。主路由可设为192.168.1.1桥接路由设为192.168.1.2.打开DHCP,绑定需上网的机器MAC地址就行了。注意信道要统一。

网友(2015-02-22):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正常设置账号密码,第二个进路由选择动态就可以了,第二个路由会找到上个路由的IP,但是要把网关改了 ...

我也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