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池板上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3-01):
红圈内三只脚往两个TPC8107芯片上面走过到中间兰色那儿的这东西是什么元件?可以拆掉它没?

网友:
这个是电池里面的主板把。图太模糊了,米应该加个放大镜才能照好

网友:
现在三只脚互不相连,是不是保险?如果是,未烧之前这三根线在内部是怎样相连的?
还有个贴片三极管L4×6G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
温度保险,达到多少度就烧

网友:
保险  电流超过一定值 会熔断

网友:
问题是这三脚怎么相连的

网友:
是温度保险吧。

网友:
充放点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