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死而复生的DT830B也加个蜂鸣器。

楼主(2013-03-01):
呵呵,刚刚替换了断路的R5上好盒盖,看着找到的
电路图
忽然想起以前在论坛里求助的贴子,想给这款表加个蜂鸣器,好好看了看电路图发现R13上可以加,于是找出一个小蜂鸣器,一端接在R13一端接在红表笔插口上,试了一下,果然很响亮,呵呵,这款小表也有蜂鸣功能了。
求助

网友:
图片? 说真的,我的表也没有蜂鸣器,可以借鉴下楼主成功的案例

网友:
首先要先试一下蜂鸣器电池是不是可以带起来,然直接接到电池上试,如果没问题了再找到相关的电路图看到哪个电阻是二极管档,直接在那位置接上就行了。

网友:
电路图发上来了,我手机数据线不在身上,没办法照相。在电阻的简话图里找到R13其余的就好办了。

网友:
这图你也能搞来,真厉害啦

网友:
这个电路图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网友:
我的胜利V9804的蜂鸣档,非常不响。基本听不到。怎么办啊?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先把蜂鸣拿下来单独加电试一下,看蜂鸣器是不是也不响,是的话更换一个,不是的话就查它所在的电路呗,看是不是有电阻值过大了。

网友(2016-09-26):
这万用表的电路图 楼主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