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修本新手是如何修复e40开不了机故障滴

楼主(2013-03-01):
客户一台e40 开不了机 按下开关灯亮下就熄 待机0.06按开关电流到1.8左右又掉到0.06,感觉有短路然后机器电路保护了  作为一个新手我的习惯是有问题先到论坛来找下看是否有相近的现象可以参考修复过程和思路,结果看到这个机器有显卡出问题的 有bios出问题的 有cpu无供电的  瞬间没了头绪  报价150元是准备烤桥的钱  准备把那个3和1的桥烤烤看是否能成功的 先电话问了下教过我的师傅  他说是有短路  我问是否是显卡 他说不确定 我没了头绪 不过看到论坛上很多人说可以在开机瞬间测量下各公共点的电压  我就接上一个个测量了下 结果主电压貌似都正常  不过测试到1图的那块区域和2图的电感的时候 按开机后没有电压 在论坛下来电路图看  通过那几个电容和电感名称查到这块和 1.05vtt、1.05pch有关   看到几个电容电感和一个芯片相连 见图5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结果把板子拿来对照电路图看时  有个小芯片 见图3和电路图的芯片针脚一致 而且附近的电容电阻名称和电路图一致 就判断是否是这个小芯片问题 对光仔细看 芯片有一边4个针脚被一团胶状物糊住了  用洗板水洗后 感觉还是有两个脚相连 就想用风枪吹下芯片看看 结果风枪不给力  吹了很久都没动 尝试性的接了电源开机,电流刷刷刷跳变 接屏一看亮了  太高兴了。。。总结:仔细+幸运是我这新手修复这机器的关键。  离各位高手还差了很多  还会多在论坛学习的  把今天的修复过程写这么多发个帖 纪念一下 发个e40的电路图  为大家提供方便

网友:
另外请问下高手 1.05vtt和1.05pch是什么东东  对于这个电路图我应该如何分析呢 谢谢啦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应该是cpu返回桥的

网友:
楼主这个焊功还要锻炼锻炼。那个接口好像都要坏了。那个应该是桥供电吧。

网友:
接口都烤糊了,吹的时候用胶纸贴一下就好了。

网友:
供电Ic虚焊吗,现在还修没。这个过程除加焊没有干别的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注意细节   希望那接口还是好用的

网友:
新手值得鼓励,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但最好不要动桥,没有完全的把握,你说这个电压应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现在都习惯了,先上论坛 在看 机器

网友:
很好   心细省的走弯路

网友:
接口都烤糊了,怎么搞啊

网友:
接口都糊了  要小心

网友:
应该贴铝箔纸的   风枪不给力 是那种无刷的风枪 调到400度都没动 所以接口湖了。。。。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很给力,赚到了哦

网友:
LZ应该注意一下旁边的元件嘛,免得造成第二故障,哈哈。不过LZ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楼主也是牛人啊  运气也不错

网友:
LZ..很细心很强大。。。。。。向你学习

网友:
看楼主的头像挺的趣的啊 烧烤--

网友:
同样是新手,LZ很能干……

网友:
新手值得鼓励,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
我的头像貌似是sony的新机型

网友:
还好你没有去烤桥啊,呵呵,别小问题去弄大手术。

网友:
有图纸加心细修成功率一般都高

网友:
有个液晶 17的 白屏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修屏电路

网友:
我师父还说我报价高了呢 喊我收个手工费80

网友:
1.05vtt是总线供电,后面那个搞忘记了

网友:
奥 这样额 3克由

网友:
糊了哈哈 最下面哪个下载里是什么东西

网友:
e40的图纸有需要的朋友 下载额

网友:
胶装的东西导致引脚间漏电,建议楼主自己做个隔热的东西嘛,比如把废弃的易拉罐剪开,剪几个形状,那个异变型,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网友:
接口糊了,呵呵呵

网友:
熟能生巧嘛,多练习就会好起来

网友:
等下不要去换接口哦 接口都糊了

网友:
我这新手也没把它搞糊掉啊

网友:
我更新。。。比你还新 说明这个 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