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维修以来第一块主板检修——无复位,不止一处有问题

楼主(2013-03-02):
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手头只有双枪一表,之前几块板子查到桥都不了了之,这两天修了一张板子,终于算是把学的东西用到了一些。初学,发帖纪念。
型号:V星 ms-7392-v12 有图    故障现象:加电无复位

过程:
1 无复位,先查供电。目测明显总线(其实没分清是总线还是桥的)供电mos管泛黄,按其型号在料板找了一个参数类似换上。

没敢随便找,特意查了下参数。以前没注意,也不太明白,原来这个小管子竟然Vds=30v, Id=30A,实际能有这么大电流和电压?所以选了又选,百度上确认几次才换上一个。完成后(如上图)1.2v供电出来了。

2 还是没有复位,于是测量其他电压,发现Vcore没有。自然先看电源管理的en,发现真的为0. 但此时前面已经把v_fsb_vtt搞出来了,于是查电源管理电路。发现开启脚en受控于vid_GD#,而这个信号就是来自前面修出来的V_FSB_VTT。由于经过两个三极管,相当于跟随器,正常情况开启信号VRM_EN应该是高电平。
实际它被拉低不外乎:a)  R33断开,+12vp没过来  b) vid_GD#为高使Q1导通  c) Q1击穿  d)滤波C43短路。实际测量时走了弯路了,因为在线判断r33断路不准确,所以焊下来测,没问题;   焊下来Q1也没问题 ;在线测C43发现二极管档打值有500左右,没怀疑它;vid_GD#是低电平,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难不成是电源管理芯片本身问题?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把Q1的C极出来到PWM的EN脚间铜线割开,加电测量。缺口前端高电平出来了!后面就只有C43和PWM,难道还是电容? 去掉它、接好铜线再加电,OK!  1.4v供电有了,PGOOD也出来了。  真不知道开始怎么测的这个C43,不管他了。

看图就知道我这手有多么的生,呵呵。焊得歪歪扭扭,其中那个绿色0欧电阻其实原来应该也是“2R2”的,焊接时跳骚一样跑了。关于测量我说一句,实际经常出现测量数据不准的情况,表笔用点力数据就有变化,多容易误判呀,难道下笔之前要先把板子洗干净?

3 两个供电修好后,复位出来了!但是检测卡显示2E-25就卡住不动了。好几次好几次总是这样,最怕这种情况!查cpurst# pwrgd,确认开机时序走完,各路供电、时钟、复位,能想到的都查了,都有。不停的开关试验总是卡在25。
突然,问题扩大了,开机瞬间风扇转一下,然后掉电。1秒多后自动上电再转一下掉电,自己循环,傻眼!

4 向论坛求助,有人提出烧鸡。我不会也不敢(事实证明,还是应该烧),于是打atx供电,发现3.3对地打值为003,应该太小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排查过程,我采用的是最笨的方法 —— 对着电路图搜"vcc3",查到一处测量一处。权当练手了,期间拆下15个0402的滤波电容,5个电阻。结果真是练手,一个有问题的也没有,最后焊回去还弄丢了3个小电容。唯一的收获就是焊接技术稍有提高。

5 就像找东西,总是在最后一个地方找到。拆到最后,到了io旁边。其实开始不自动重启的时候就摸到它比较烫,但多烫算是不正常咱也每个标准,所以开始没在意。测量io旁vcc3供电对地打值也是003,心想咱就拆个大的吧。吹下io,atx3.3对地300多,单独测IO的3.3v供电脚和一个对地脚,果然又是003,应该就是它了。

6 还好找到一块废板有这个io,换上,跑码!

修了2天,不容易啊。总结下来,理论其实不多,耽误时间主要是理论不熟悉、动手焊接动作太慢,还有就是经验少,弯路走得太多。

补充内容 (2013-3-3 18:22):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维修能得到大家如此评价,真不好意思,我会再接再厉

网友:
刚学就有这样的能力不错经验慢慢就有了

网友:
IO芯片较易损坏下回得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错,鼓励新手发帖

网友:
这技术加以时日必成大器啊

网友:
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学习。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大点的东西如IO等容易坏。

网友:
不错,有潜力,赞一个!

网友:
一看到图纸就特无奈、哎。。。

网友:
新手思路都这么清闲 不是令师是哪位高人呀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不错,佩服啊,还有就是你的图纸哪里搞的,啊

网友:
楼主自学的吗?给咱自学的增强点信心吧。。

网友:
新手电路分析的很好   虽然焊工不好   可以慢慢练的     厉害

网友:
只要有思路就好了 修东西就得照时序来!

网友:
分析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啊  有思路 敢动手 什么都不怕

网友:
总是有修着修着不想修的时候

网友:
不错,3.3V阻值小拆起来确实很麻烦

网友A(2014-10-31):
引用 网友B:
c43那个电容貌似在路没法测好坏吧

在路也可以测好坏,主要测本身正负极两端输出电压,本身不良的话,输出电压会偏低。

网友:
学习了,图文并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路也可以测好坏,主要测本身正负极两端输出电压,本身不良的话,输出电压会偏低。

没有测吧,你怎么确定是q1或者r39拉低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根据图纸一步步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吧,你怎么确定是q1或者r39拉低的?

可以依次断开测试,这个Q1的损坏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还是新手,我也是新手,要好好的向你学习了

网友:
孰能升巧这里面就是练出来的

网友:
刚学维修有这样的功底很不错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依次断开测试,这个Q1的损坏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

器件那么小,拆装这种小元件真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那么小,拆装这种小元件真费劲

比较小的元器件可以用尖头型烙铁嘴拆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小的元器件可以用尖头型烙铁嘴拆比较方便。

我一直是用风枪,总是把它吹跑,还有的时候空间很小,把旁边的塑料吹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是用风枪,总是把它吹跑,还有的时候空间很小,把旁边的塑料吹胡了。。

风枪要调整好风速大小才行,调节太太的话,容易吹跑微小元器件。

网友C:
在线测C43发现二极管档打值有500左右,没怀疑它;楼主在查CPU 的供电时走了弯路,在线测C43发现二极管档打值有500左右是属于正常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以接可调电源正极线到ATX橙色线3.3V测试点,负极线接地调节至小于或等于3.3V的电压值烧机试下。

这种烧鸡大法是在拉开原来的ATX电源插座或者原来的电源不通电的情况下所作的测试?就是说单独测这个3.3V的,对吧

网友:
楼主你一金牌维客  说你不会烧鸡   是不是逗我们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烧鸡大法是在拉开原来的ATX电源插座或者原来的电源不通电的情况下所作的测试?就是说单独测这个3.3V ...

这里烧鸡要拔掉原来的ATX电源插座用可调电源加小于或等于3.3V值的电压到短路测试点进行操作,负极线接主板地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测C43发现二极管档打值有500左右,没怀疑它;楼主在查CPU 的供电时走了弯路,在线测C43发现二极管档打 ...

在线测量C43电容两端阻值是不怎么准确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烙铁拆卸下来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本身好坏,测量过程中电容会存在一定充放电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要调整好风速大小才行,调节太太的话,容易吹跑微小元器件。

今天拿了块户废板子,专门练习吹小元件,风枪开最小好多了,还需要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