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0C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3-02):
今天朋友送来一块清华同方K410C主板开机不显示,版号:VR240TF 果断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有待机,在按触发的开关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短路,,拆机用万用表去量各电压对地值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呀,小弟新手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急呀!!

网友:
这个有短路,楼主慢慢查一下,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个保护电路不怎么样   保护好的话  是触发不了的   应该是分组电路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短路,把CPU供电拔掉看是不是还短路,一个个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