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为什么分扣了,却没有下载下来东西?

楼主(2013-03-02):
为什么分扣了,却没有下载下来东西?不只一次这样的情况了,纠结~

网友:
不及时关闭下载窗口然后继续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啊,最好不要有迅雷或其他下载软件存在,否则很多时候下不下来,或不正确。

网友:
扣过分的话直接点另存为,重新下载是不继续扣分的

网友:
没下载下来 先不关 重新点下载就可以了吧
同意楼主:
5.0
★你我共行℡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