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定时黑屏会屏!求围观

楼主(2013-03-02):
铭瑄HD5670显卡,DDR5 HM1024M,老是不定时灰屏,整个屏幕是灰色的带条纹,然后音响嗡嗡叫,只能重启。
有时候玩游戏会黑屏10秒钟,然后又自己好了,
接着出来AMD显卡提示是否送交错误报告
以上2种故障每天出现10次左右,是什么原因??
我想直接加焊显卡!但谨慎起见,问问你们老鸟!
显卡
黑屏

网友:
那就在灰屏的时候先量量电压看看 再加焊

网友:
已经加焊了!还是会老样子!估计是芯片有质量缺陷..........

网友:
不 这种问题跟脱焊没半点毛关系,你的芯片依然是好的。这问题很可能是PCB板子上某显存不良或者是电压输出不纯等 PCB各种小器件 支路电压 偏低 或者波形不正常导致的,这种问题只有先测试 程序看看什么情况再一一排除 另外这个卡 如果损坏程度 往后推移很可能导致2B不过

网友:
DDR5的卡 一个数据线断都会整个显存报错 而迪兰 蓝宝的卡针对整个显存报错的保护功能太全几乎A卡4860以上卡 2B前都会有白屏 灰屏或者是单色粗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