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装无线网卡驱动 蓝屏

楼主(2013-03-02):
一装无线网卡驱动就蓝屏,系统换过了,XP 和WIN7 都用过。BIOS 也刷过。南桥换过,还是一样,用USB 无线,一样蓝屏,只要不装无线网卡,一切正常。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前天也碰到连接无线就蓝屏,后来在官网下载芯片组驱动、无线网卡驱动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的模块坏了,在BIOS里把无线功能关闭,再买个mini型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