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P15L4 开关机正常.能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3-02):
LXH-P15L4 开关机正常.能显示无信号 就是接主机没反应.还是显示无信号.是驱动板哪个芯片坏了?还是要刷程序?

网友:
驱动板吧,有板子可以换来试试!

网友:
换板吧!省的麻烦

网友:
刷过程序还不好就换板吧

网友:
测量R G B H V各路阻值是否正常, 芯片坏、程序坏也会,清空24C试下

网友:
测屏供电,正常的话,换24C。不正常,补焊6脚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