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买的落铁不能用 怎么办?

楼主(2013-03-02):
  这是迅维买的 到现在几乎都没用,锡都融化不了
  拖一个IC  得风抢对着吹  落铁在去拖 才能弄好。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找卖家售后吧

网友:
问问售后呀

网友:
你调到多少度?

网友:
450    300多  一点都不能化

网友A:
我都是风枪500度  烙铁350度的

网友:
你的是不是调到最高了,

网友:
没有啊   应该还能调的

网友:
能迅速融化手中的锡丝的话。温度是正常的。
可能你的板子是无铅,普通烙铁用起来会力不从心。

网友:
烙铁最少400的飘过  风枪 450    风挡5

网友(2013-05-12):
无铅的你这种无能为力  烙铁应该正常

网友:
烙铁能融化锡丝就是正常的,你要是嫌温度低了,就调高些。

网友:
936序列的烙铁你就不要拿来焊主板了,补一个IO脚还勉强,其它的不行,头太小了,焊手机还不错!

网友(2014-07-08):
温度再调高点。焊锡丝用质量好点的。

网友(2015-06-13):
不会吧,我正常350度,很好用的。

网友(2016-09-08):
我经常用380-4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风枪500度  烙铁350度的

我艹 这个牛B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