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无cpu电压输出!

楼主(2013-03-02):
机型:方正r610
板号:DAOSW7MBDO
待机时电流0.018,触发后电流0.28到0.3几,直观感觉应该是CPU没工作,果然一测各个电压都有了,就是CPU电压没有,打CPU电感阻值,不上U才60几,明显不正常,于是干脆把两路的两个上管四个下管全换了,再打阻值,结果阻值变为400多,感觉正常了,满怀信心的接u内存试机,结果电流依旧停在0.28,查供电芯片MAX8770的工作条件:19pin,25pin vdd为5v,正常,38pin SHDN开启脚3.3v正常,11pin ref基准电压2v正常,20pin,30pin bst为5v,也正常,2pin pg电压0v,反馈FB无,8pin待机时19v,触发后0.6v,经过查询此脚电压也正常, 只是两路VCORE输出中,其中有一路的下管也就是pq42,p43的G极一直为5V,另外一 路的下管G极为为0.8V。
现在的问题是,更换了MAX8770 ,换了U,结果还是一样,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好像保护了,不上CPU测一下电压看一下,CPU电压都没出来,不用上别的东西。有好的电源芯片换,一般就好修了。各G极阻值应得差不多。都没问题的话,量一下反馈电路看

网友A:
不装CPU,测电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是不是有一路检测不到反馈呀

网友:
CPU内存都拔了,cpu电压还是没出来,有一路的G极一直是高电平,应该是保护了,FB脚电压一直是0V,对地值也正常,电源芯片MAX8770也换过了,也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测电压看是什么情况!

不装U电压还是没有,上假负载也是没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一路检测不到反馈呀

一路的g极一直为高电平,那肯定是保护,下管的G极一直高电平,相当于这个管一直是导通状态,也就是不断的对地放电。还有你头像咋地这么销魂呢?呵呵~~

网友C:
你看看电路撒,看看电路信号电压出来了没,没出来,看看信号是从那里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电路撒,看看电路信号电压出来了没,没出来,看看信号是从那里发出的

现在这个状态,你能给个检修思路?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请求帮忙。

网友D:
这样的事,只能硬干了, 各路控制都正常, 场管也换了,芯片也换了,    下边就是换 滤波电容, 再下边就是  量 所有的信号线是不是 都通,是不是夹层断线,  再往下就 拆机 量各个 小阻容原件, 再下边就是 多买几片控制芯片换上去事,最好能从 这块正常的 机器上拆, 现在买的芯片你最好不要相信它,否则你山路十八弯,转死你

网友:
同意楼上
芯片 条件满足了就是外围电路
还有不要相信买的芯片  我遇见过好多次了 新的上去就不行  借别人的OK  忘楼主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事,只能硬干了, 各路控制都正常, 场管也换了,芯片也换了,    下边就是换 滤波电容, 再下边就是 ...

呵呵~~,也只能这样试试了,回头 再多换几片MAX8770试试,谢谢!

网友:
我现在遇到联想E42的,和你的基本是一样,不出基准电压,下管控制及是5V,换了一大堆都没有效果,纠结啊

网友:
我也接了个本北桥电压一直没有,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