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不上电I/O问题,改电路解决

楼主(2013-03-02):
一片磐正主板,接电源不触发 ,量3VSB正常且开关针正常,再一看I/O使用的是F71883FG,它的上电电路引脚:80开关针到I/O  81是I/O到南桥   82是S3  83到绿线。触发开关针量S3已经3.3V  可83脚还是5V  S3正常时I/O会把83脚拉低到0V。花了十几分钟翻了我那几十片料板。竟然没有找到那I/O。。。想了好久有个法子不知能不能行:把83脚挑起来S3加三极管来控制绿线.

顶一下

网友:
不知怎么图片顺序倒过来了。

网友:
楼主用N沟道的三级管来拉低绿线不错

网友:
哈哈,方法不错。这个板子我修过好多片了,其实你加上CMOS电池后马上就能开机了,别被它骗了。没骗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加COMS电池就点亮了

网友:
要改电路这样严重?厉害

网友:
哇/。改开机电路。/一定很熟悉所以主板的 电路高手/ 可以加你QQ吗?

网友:
捷波悍马HA02-GT  HA03-GT开不了机,强行可以跑码的也改过 也是采用F71882FG  F71883FG

网友:
房主 挺雷啊

网友:
学习了 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
有一个缺点,清理灰尘的时候容易搞掉了,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
怎么三极管不放在IO上进行用万能胶贴好,这样一来既稳固又不怕碰线。

网友:
聪明啊。符合时序。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能改线路了,值得借鉴

网友:
功底很好^^^^^^

网友:
牛逼   你是利用S3的持续高电平使NPN 三极管导通使绿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