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pr152 PR153 代换 上面标记310

楼主(2013-03-02):
Y450待机0.002出发后0.510 修复后 能触发 能开机 能显示 但是 待机0.098  发现PR152电阻有腐蚀痕迹 标记310  不知道用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电阻上标310;就是31欧的电阻撒;找这样的电阻代换就是了

网友:
我一个b450键盘不能用,想刷bios

网友:
没变值就没有必要换,洗板水洗干净即可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到什么进展了,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