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马问题啊,新手求帮助啊

楼主(2013-03-02):
故障:开机开关按下,灯闪一下立即灭了;如果一直按开关不放,开关灯一直闪,大概每秒闪一下吧

最小化只接主板和电源,接电再按开关,电源灯一直亮不闪,测CPU供电电感的电压0.8V。补充一下不是开关问题,我短接也是这样。求帮助,是哪里有问题,要测哪里呀

网友:
北桥短了吧。。。。。。。。。

网友A:
你最小化电源灯常亮;说明是外接设备有问题撒;一个一个装看电源灯情况;闪了就是那个设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小化电源灯常亮;说明是外接设备有问题撒;一个一个装看电源灯情况;闪了就是那个设备有问题

插上CPU就有问题 ,可我手头没有其他CPU了,不插CPU,测CPU供电电感的电压是0.8V,会不会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B:
不接12V 看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12V 看掉不掉电

不接12V也掉电,只有不插CPU才不掉电

网友: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