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氧化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3-03-02):
昨天下午一客户拿一台式电脑,说是开机进不了系统。报价装系统40块钱一个小时后拿,然而客户没有要走的意思 。而是说了句你先帮我全面的检测一遍是什么问题吧。一听这话肯定 是拿到别家装不上去 的,一问果然到过几家有说硬盘坏的有说主板坏的。U盘PE ,进不了电脑死机。用MHDD检测硬盘经过漫长的等待,发现有一X。修复后,还是一样进不了PE 。硬盘到其它电脑上都没问题,好的硬盘到这机器上 一样的不行。到此难怪会有说硬盘坏的和主板坏的,然后问客户电脑不能使用时都有哪个情况。客户说电脑都是在正常使用的,不过前些天电脑老是死机,蓝屏的情况。一听这话问题多啊。一样的检测 吧、简单和开始。把内存取下来,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看到内存金手指有氧化的情况,心想可能是找到了问题所在,清洗好内存。开机自检画面--启动条--扫描硬盘--系统画面。到此电脑修复 。想说下的是有的一些小问题引起的各种问题,检测要细致。

网友:
一般内存条能氧化的 可能用得太久

网友:
内存氧化导致系统做不进去的毕竟比较少  但也不排除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先这样,一般先内存拔下来之后,插上去之后,把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拔下来之后,然后直接果断用U盘引导之后,然后看看可能加载PE,如果能够加载PE的话...基本可以排除电源、内存、CPU主板的问题、如果装不上去的话,那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真种问题老爷机太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