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开机解密工具

楼主(2013-03-02):
同仁:最好是用U盘做成启动盘上带破解工具,
好用的发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
很多都有吧!我经常用老毛桃,百度一下,就会有很多!

网友:
直接用老毛桃里面的破解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U大师U盘启动工具,很实用的,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开机密码不容易破,如果是WINDOWS登陆密码才可以用U盘启动PE破解

网友:
去百度搜索啊。。就会有很多的

网友:
不知道是解什么密码,有bios密码,有硬盘密码,有操作系统密码,要说清楚别人好能回答你

网友:
完美者U盘维护系统

写保护  或者量产  设置U盘启动  进DOS工具箱 有个密码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