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怪问题

楼主(2013-03-02):
笔记本是联想扬天V460,装的是WIN7正版,开机启动的时候,还没有打开系统就突然自动重启了或者进到系统2-3秒就重启,要自动重启3-4次后,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就能正常使用,当天再关机、开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又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且大多情况是当天第一次开机时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时画面会出现几个提示,是要进入安全模式、正常启动时的正确配置的选项,然后选正常启动选项就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第一次开机时如果直接进入安全模式,系统不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用各种软件检查,硬件又好象没有问题。有点怀疑是显卡于是狠心加焊了显卡,问题还是老样子,硬盘,内存什么都换过了,把适配器去掉,光用电池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bios  刷下  ec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
看来还真是怪问题啊,到底和系统有关系没有呢?

网友:
   先BIOS 再试试别的适配器

网友:
BIOS  先刷个试试吧  能开机  供电应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现在我修到一样的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
机器热了就好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保护了~

网友(2013-04-14):
LZ解决问题了吗,我也有台这样的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2013-09-22):
请问修好了没  我遇见这个问题一摸一样 之前有个这个问题换了3V 5V管子就好了   现在这台不行 你修好了没有说下呗。

网友:
电源换个,如还是一样的查主板供电吧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和dell一个问题  是适配器的问题  电压一开始不稳定

网友:
主板供电。以前我有同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2-13):
好多多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适配器的问题,电压应该低了

网友:
如果是用电池没问题的话,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2015-09-10):
解决了没有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