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之前是进系统蓝屏 换了个硬盘之后进系统直接掉电 求解

楼主(2013-03-02):
惠普之前是进系统蓝屏  换了个硬盘之后进系统直接掉电   求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5210

网友:
HP什么型号的啊 不会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建议您用纯净版安装或者用带SATA2的盘子安装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ata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有电容爆掉,

网友:
沒經驗..我家也在死